V星A55M-S41主板求助。

楼主(2016-05-28):
修到几块V星主板。型号如上。 问题都是不触发。 请问有人知道这个板子有没有通病吗。 测着感觉像是IO有问题。 但无奈手里一片这个IO芯片都没有。 这个IO可以代换吗?
芯片

网友:
桥待机有了吗?IO供电有了吗?RSMRST#有了吗?触发信号到IO了吗?到桥了吗?

网友:
不触发 开机针到io io到南桥 南桥发出slp看看吧

网友:
你很盲目啊

网友:
上bga桥上看看

网友:
得一步步来,看看,3.3v,没有有,晶振,I、O,南桥

网友:
修机子还是要老老实实看图纸修,待机,晶振,RTC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不能代换,只有引脚功能一致才能代换

网友:
脚位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不上电你那就按不上电流程修呀,你什么都没测就直接换IO吗? 你这样很容易扩大故障啊

网友:
学习下, 赚点下载分

网友:
IO好像不能代换吧

网友:
换个IO就好了

网友:
在不行就换桥

网友:
难道你不会先查一下条件么,不要告诉我,你看到不跑吗,都是先换IO了

网友:
0.0....一个个查查!

网友:
我是来赚分的

网友:
仔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