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手机2拆机图解教程

楼主(2016-05-28):
乐视手机2拆机图解教程

  乐视手机2采用5.5寸1080p屏幕(in-cell屏幕),全金属机身,,配备ID无边框屏幕设计,搭载联发科Helio X20处理器,搭配3GB内存、32GB机身存储,提供前置800万+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组合,支持新一代乐镜指纹。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乐视手机2是如何拆机的吧!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

  乐2拆机工具:螺丝刀、热电吹等。

乐视手机2拆机 图2

  乐视手机2拆机方法/步骤:

  乐2机身底部没有配备固定螺丝,拆机需要从屏幕面开始。

乐视手机2拆机 图3

  拆机第一步,首先取下乐2侧面的SIM卡托。

乐视手机2拆机 图4

  乐视手机2采用了无螺钉ID设计,整面板通过双面泡棉与金属中框相连,拆解时使用电热吹从屏幕开始。

乐视手机2拆机 图5

  乐2采用了incell屏幕。

乐视手机2拆机 图6

  屏幕排线与主板的连接处通过金属片及螺丝进行固定,保证整机的稳定性。

乐视手机2拆机 图7

  乐2的中框金属板上覆盖有大块泡棉,对液晶屏幕进行隔热。

乐视手机2拆机 图8

  屏幕模组触控芯片特写。

乐视手机2拆机 图9

  中框与金属后盖通过螺丝连接,在金属中框的内侧主要芯片位置,均覆盖有导热硅脂。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0

网友:
  乐视手机2采用了三段式设计方式,电池占去大部分空间。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1

  乐视手机2机身底部的USB Type-C接口,该接口采用USB 3.1标准。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2

  机身底部,集成了麦克风、一体式音腔扬声器。也是天线射频溢出接收的重要部分。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3

  电池通过无痕拉胶固定在金属中框上,便于后期的维修和更换电池。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4

  乐视手机2采用了一块11.5Wh 3000mAh由飞毛腿进行代工生产的锂离子聚合物电池。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5

  乐视手机2前置800万像素摄像头和后置16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摄像头为F/2.0大光圈,支持相位对焦。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6

  乐视手机2主板背面芯片的屏蔽罩上方覆盖起到散热作用的石墨贴纸,机身后盖上的指纹识别芯片通过泡棉胶固定在主板背面。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7

  指纹芯片特写。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8

  乐视手机2部分芯片屏蔽罩直接采用了一体式的设计直接焊于主板上。

乐视手机2拆机 图19

  乐视手机2主板正面芯片特写。

乐视手机2拆机 图20

  乐视手机2主板背面芯片特写。

乐视手机2拆机 图21

  到此,乐视手机2拆机完毕。

乐视手机2拆机 图22

网友:
看着质量还行呀,乐视性价比高。

网友A:
这破机器 屏很容易坏的 一摔就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破机器 屏很容易坏的 一摔就破

看来你用过哦

网友(2016-09-15):
乐视的手机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想知道质量怎么样,正准备买呢,听说屏很容易破?

网友B:
乐视2我买来不到两个月就出现问题了,自动关机充不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视2我买来不到两个月就出现问题了,自动关机充不进电

建议送给乐视手机售后部分处理一下吧

网友:
乐视手机相当于一个电视遥控器,不怎么好用。

网友C(2016-10-17):
对于初学者是个很好的维修经验 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初学者是个很好的维修经验 学习

拆机是做维修的第一步,如果拆不开或者拆除别的故障就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拆机是做维修的第一步,如果拆不开或者拆除别的故障就不好了

记得第一次拆IP5s的时候  Home跟指纹一起的排线就断了  悲剧啊  永远的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记得第一次拆IP5s的时候  Home跟指纹一起的排线就断了  悲剧啊  永远的痛啊

现在想想 赔钱做这笔买卖  太值了   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想想 赔钱做这笔买卖  太值了   经验啊

iPhone5s以后的机器带指纹的要格外小心指纹断线

网友E(2017-01-18):
乐视现在汽车都想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乐视现在汽车都想造

乐视资金不行,苹果也想造汽车最后也不搞了,汽车这个行业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