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G460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6-05-28):
          机型:联想G460
          板号:LA-5751P  REV:1.0
          故障:开机掉电,反复重启
          客户最开始拿来的时候上电在1.2A-1.0A左右掉电,然后反复重启掉电,取下内存再通电就只掉电,不重启!这是问题重点).
换CPU,内存无果,用风枪加热显卡故障一样,取下主板,测量各个电压完整,没有电压偏低情况!刷BIOS无果,然后打对地阻值发现桥只有2欧,测桥上的电容也是如此,断开桥供电电感也是桥这边2欧,毫不犹豫取下桥,阻值还是2欧,郁闷中!再测量了下显卡供电阻值4欧,用烧鸡方法烧桥1.1V,得知显卡发烫,果断取下显卡,再测桥阻值正常。看来桥很冤枉,手里刚好有一张一样的主板,成色也不错,决定换显卡,手里没钢网,先值桥,手动排HM55花了1个半小时,手动排显卡花了50分钟。桥还原的时候测阻值33欧正常,放心的换显卡,显卡换上后测阻值有9欧,上电测试,*脏话*,还是要掉电,只是电流偏低了,在0.9A左右掉。有点失望哇,在论坛搜索了下,这样的故障还不少,很多没解决!看来还是得测下信号了,当测到内存复位的时候发现为0.25V, DRAMRST#是由Q27导通输出,Q27的G级有3.3,而SM_DRAMRST#这边是CPU发出,只有0.24V,看来是CPU没发出,CPU自身复位有,各个PG正常,cpu管内存模块的供电正常,突然想起前不久修过类似故障,后来是刷BIOS解决的,我的天,我开始也动过BIOS,于是把BIOS还原,复位出了,但故障和客户最开始拿来的现象一样了。靠,绕了半天故障居然只是还原了。不说哪复杂心情!!
    再测桥阻值有17欧,显卡8欧,供电和信号都齐全了,但我不放心我那个拆机显卡,想再换一个,可是没有一样的显卡了,找到一张V460的主板,显卡芯片估计没问题的,这张主板是CPU供电问题,所以显卡应该没问题,这显卡我以前就换过,可以通用,又花了我1小时把显卡重新植上,通电不掉电了,但是只跳变了一次,电流在1.3A,很不服气啊,再反复的断电试了几次,看见电流跳变有变化,马上接屏,亮机了,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刚没亮的原因在于BIOS电池没装,所以要多点两次就正常了,此机修复!,
     总结:一张相同的主板显卡芯片也是坏的,本机显卡也是坏的,结果换了一个型号不一样的解决!芯片详细型号看图片,论坛上有这个类似问题,很多没换显卡,只是加焊了,所以没解决!这个应该算是通病了,但要故障和我这个一样才算把,其它故障我就不敢保证了
                 理论不好,如果有不对,请指点,勿喷!谢谢!!

网友:
这款机显卡坏的比较多

网友A:
高手哦 。换了几个显卡,花的时间也不短哦

网友:
呵呵   有时间就是好

网友:
楼主有耐心呀,要我早放弃了。赞一个。

网友:
上次在一台G450上试过一次,后缀有点差别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B:
显卡坏了,桥的阻值也拉低了?但是显卡与桥没有相连啊?供电,时钟与复位也都要转换过去的啊?

网友C:
这个显卡要换才可以吗

网友D:
学习了   要是我早就叫客户换板了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换显卡换到吐吧

网友:
从来没碰到过这现象,学习了。

网友F:
这么辛苦,能收上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辛苦,能收上多少钱?

报价340,最开始打算换新显卡的,又怕换不好,怕去成本,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换显卡换到吐吧

还好,主要是全手动植株,当时信心满满的,所以倒是没觉得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要是我早就叫客户换板了

实在没办法也只有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坏了,桥的阻值也拉低了?但是显卡与桥没有相连啊?供电,时钟与复位也都要转换过去的啊?

这个我也不清楚,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要换才可以吗

相同问题,排除一些附件后再做打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哦 。换了几个显卡,花的时间也不短哦

花了一天的时间

网友:
先收藏了 以后用着了

网友:
算上时间成本,有点亏

网友:
掉电显卡坏的多这个型号

网友:
一般显卡烤了不行,都先不会换。毕竟麻烦嘛

网友:
楼主这个收了多少钱啊  这么拼命搞    我一般桥坏了都是换新的     殖珠本来就很麻烦  还是没钢网的  想想都郁闷       看你修的这么辛苦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已经放弃了三台这样的电脑。。。

网友:
弄到最后发现替换的显卡也是坏的,真是够折腾人的!

网友:
高手,,无钢网值求

网友:
今天接到一个一样的 在犹豫是换显卡还是加焊显卡

网友:
这三个型号的芯片可以代换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实践

网友:
显卡还会导致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G:
手动植株、楼主没钢网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手动植株、楼主没钢网么、

没买,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买咯,

网友:
学习了,楼主耐心无敌,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买,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买咯,

楼主不差这几块钱吧、植株久了、眼睛疼、还有就是会驼背

网友:
耐心好,给你个赞

网友:
总算修好了

网友I:
5751P这个板子不装电池是可以开机的.不过一次触发掉电二次触发就正常亮机的,这个板子BIOS不对会有电流跳变不显重起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5751P这个板子不装电池是可以开机的.不过一次触发掉电二次触发就正常亮机的,这个板子BIOS不对会有电流跳变 ...

按原理是这样,可我这放电后,的确有1.3A点不亮,然后断电再重开就能亮机了,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