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慢

楼主(2016-05-28):
我有一台一体机,开机要一分钟后,屏才显示界面是怎么回事?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显卡我碰到过。要等显卡热了才能亮。还有就是BIOS

网友:
拆开看下吧 看看有明显的故障没

网友:
BIOS我知道啊会英雄开机慢,显卡要等热了才开机我第一次听说,有谁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开机慢,BIOS可能性很大,或卡在某外设上

网友:
你看一下代码,是不是重跑码。、、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 和io问题啊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啊?笔记本的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