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助山寨本戴尔HSRNH-L05C-WL的BIOS

楼主(2016-05-28):
求助啊,这个点开机键,电源灯亮,但是不显示,想刷个BIOS,在网上找不到,还望那位有这个机器的BIOS,上传一下,版号是DAYSTAR A90 MB NPB VER:1.0

网友:
找到了吗  我今天也接了一个

网友A:
你试试吧    看看 可以吗   这种山寨本子  三无   。。。头疼    我这个是  CPU 坏了 板载基本报废     你试试看BIOS  好用吗

网友:
山寨的,,,就算了吧

网友(2017-08-04):
我有一个,不触发。我想问问,开机脚是键盘那个地方啊

网友(2017-09-08):
你修的这个本好了嘛?我也接了一台这个本,35V都有,触发上电最高时上到0.1A瞬间掉电!

网友:
你修的这个本好了嘛   我也接了一台这个本    35V都有     触发上电最高时上到0.1A瞬间掉电!

网友(2017-11-05):
有没有修好的 我的是到0.2卡死 死电流

网友(2019-02-17):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吧    看看 可以吗   这种山寨本子  三无   。。。头疼    我这个是  CPU 坏了 板载基本报废     你 ...

我试了下,你的刷了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来可以触发亮机立马掉电的,刷回原来的也不能触发了,真害惨,以后山寨机说明刷机有风险,不开机,可能BIOS不可以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