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y500 外接好用

楼主(2016-05-28):
好几个小时的成果联想y500 独立外接好用 内接没反应  屏线坏   通病好像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下通病的结论吗?

网友:
外接只能说明VGA信号正常输出

网友:
可能是显卡呢

网友:
我是过来混点 经验和 下载分的  谢谢 我是过来混点 经验和 下载分的  谢谢 我是过来混点 经验和 下载分的  谢谢 我是过来混点 经验和 下载分的  谢谢

lvjingang -10 严谨灌水行为,请珍惜论坛账号

网友:
不能这么草率的定义为通病吧 外接显示不能证明内接线路或显卡部分一定是好的啊

网友:
屏线会慢慢坏,一开始应该动动屏就显示正常

网友:
联想Y500灰屏外接正常

网友:
楼上的我这台和你一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

网友:
修过一台Y400也是这个问题 开机大电流

网友:
联想好多机型都有屏轴问题故屏易损

网友(2016-07-13):
是啊屏轴那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