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5

楼主(2016-05-28):
未来人类T5笔记本 装的WIN10为什么用鲁大师 驱动精灵等驱动工具一装显卡驱动就开始死机  从官网下的驱动  驱动完了 控制面板有显示没安装GTX显卡驱动。实在无解 求教各位大神  在线等  图中画面已经死机

网友A:
装系统前先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后直接上官网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前先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后直接上官网动。

我帖子里说了  系统安装的时候没打驱动   进里面安装是官网的驱动 但是装完 显卡的控制面板打不开 显示未安装成功显卡驱动啊

网友:
又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感觉这牌子像杂牌,人家叫外星人,他给整了个未来人,我以后起个古代人

网友B:
故计是显卡驱动版本问题,你换装驱动版本低一些试试看

网友:
win7系统呢,有没有试过

网友:
未来人类 神机啊

网友:
感觉还是驱动问题,换win7再试试!

网友C:
你确定是官网的驱动还是驱动精灵里面的驱动,,,,
今天刚解决一款Y470的,也是装系统时不打显卡驱动,系统装好了再打的显卡驱动,一打完重启就蓝屏,后面用驱动精灵打驱动时,选择版本低的驱动就OK了,用最新的驱动会不兼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计是显卡驱动版本问题,你换装驱动版本低一些试试看

同意你的观点,今天刚解决了一个,就是显卡驱动版本的高低问题。

网友:
脑洞太大QAQ看到“tf”两个字母竟然先想到掏粪男孩,我是不是没救了

网友:
别的版本可以装上显卡驱动吗?

网友:
今天修个华硕打官网独显驱动进系统死机,刷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官网的驱动还是驱动精灵里面的驱动,,,,
今天刚解决一款Y470的,也是装系统时不打显卡驱动,系 ...

驱动是官网下的WIN10的  等会我在试试驱动精灵里的低版本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