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提示SD卡已损坏数据如何恢复?

楼主(2016-05-28):
手机提示SD卡已损坏数据如何恢复?

  手机使用时间久了,有时会遇到提示“SD卡已损坏,可能需要重新格式化”的故障,导致手机SD卡无法使用,这种情况相信很多朋友都曾遇到过,那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硬件损坏,采用一些简单的修复方法即可搞定手机SD卡受损的提示,避免格式化SD卡而丢失手机数据。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手机SD卡已损坏数据如何恢复 图1

  避免数据丢失SD、TF卡提示损坏需要格式化解决方法:

手机SD卡损坏后数据如何恢复 图2

  1、首先要将手机通过数据线或者SD、TF卡托连接电脑,之后在“计算机”(XP系统为“我的电脑里”)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可移动磁盘”(SD卡或者TF卡),也就是我们手机中的SD卡或者TF卡。

  2、从电脑桌面左下角的→“开始”→选择“运行” (也可以直接使用快捷键:Win + R);

  3、然后在运行里输入“chkdsk /f H:”(其中字母带“H”的是指在计算机看到的我们手机SD卡或TF卡盘符,不同电脑不一样,具体请以实际电脑为准。),然后回车。

手机SD卡损坏后数据如何恢复 图3

  4、直接按Entel键后,就可以开始修复了。

  5、修复完成后,右键SF或TF卡→属性→工具→开始检查→把“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和“扫描并尝试回复坏扇区”两项都打上“√ ”即可,把SD卡插回手机,你会发现问题以及解决了。

手机SD卡损坏后数据如何恢复 图4

手机SD卡损坏后数据如何恢复 图5

  通过以上操作我们基本就可以解决“SD卡已损坏,您可能必须将其重新格式化的问题”,虽然这样操作的过程不如直接格式化来的实在而且过程相对的繁琐,不过能够保全内存卡上的资料,这也是朋友们都希望的吧!如果还不行,建议找一些SD卡修复工具试试,或者数据不要了直接格式化,如果还不行,多半是手机SD卡真损坏了,那只能带着你的有效资料去维修点换一个了!

网友:
我还真没试过呢。

网友:
不太实用

网友:
没见过呢 下次实践一下 新手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