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NOVO IB43M 这个IC的型号,并再求其图纸

楼主(2016-05-28):
Lenovo IB43M主板,PCIE槽下,桥供电IC,位置PU520,丝印“ST D728 9037”,请问其具体型号。详看下图。
谢谢!
并顺便再求其图纸(论坛里已有多人发帖寻过)。

网友A:
这个跟NCP1589A一样,脚位什么的都一样,可以代换,我在一块DELL服务器主板上的内存供电已经成功代换,主要要看7脚的电压,是自举的,排除三极管后如果没有电压直接换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NCP1589A一样,脚位什么的都一样,可以代换,我在一块DELL服务器主板上的内存供电已经成功代换,主要 ...

谢谢你的回复!
板子已经还给客户了,不过还是很感谢。
下次碰到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