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9笔记本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28):
机型;昭阳K29
故障;触发无电流变化
维修过程;拆机后查看主板无进水,测量待机3.3V和5V正常,这就是导致走弯路的地方,测量电压波形都正常,就草率的判断这路供电无异常了。接着测量EC的条件,发现EC的供电是4.2V,找到供电的源头是51225的3脚的VREG3,这就是导致故障的地方,线性输出电压过高,导致EC不能正常工作。线性电压偏高应该是小问题,给客户报价后就丢一边开始修别的机器,等到客户答复的时候是第二天了,重新拿起主板,换掉VREG3外接电容,故障依旧,割开VREG3线路,VREG3恢复正常3.3V,说明51225是正常,难道是后极对电压短路,排查后也不是,换掉EC,结果还是一样,之后一直在走弯路,一直在查找后极会导致的可能性,转换思路,开始回到芯片本身,因为没下载分了,问朋友找了个51225的PDF,也和朋友说起这个故障,转折点就是从这个51225的PDF开始了,排查51225所有和VREG3相关的引脚都无异常,芯片换过也一样,再和朋友聊起这个故障,朋友发给我51225PDF上的和线性相关的一句解释,VREG3 input pass is changed from VIN to VO1,开始看到这句话我也没在意,因为线XD是有VIN提供,没注意这句话后面的VO1,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VREG3的输入是改变的,来自VIN和VO1,之后看了51225内部框架才知道,如图 从内部框图可以看出,VREG3是由VIN和VO1来产生的,VO1就是5V的电感节点,在5V没开启之前,是有VIN来产生,当5V正常产生之后,会发出电源好信号,选择由VO1来产生VREG3,这样做的原因应该是为了降低功耗,减轻芯片发热,但是测量5V是正常的,电压波形也无异常,应该也不会影响到输出,再说芯片也换过。断电后测量5V对地为20,也没觉得不对,因为之前修过一些比较新的机器待机的3.3V和5V对地都很低,况且也能正常产生5V,但是测量3.3V的对地有100多,在看看5V去到很多PWM芯片作为供电,阻值比3.3V低也属正常,但还是作为一个怀疑对象去排查,因为5V去到很多芯片作为供电,增加了断开5V后极的难度,打算先取USB的供电芯片,当取到最后一个USB供电芯片的时候,发现5V的对地为100多,通电后机器自动触发了,VREG3恢复了3.3V,呵呵,我只能呵呵了,一个USB供电芯片导致线性电压偏高,机器不触发,这也是第一次修到,所以发帖记录一下。也说明大家一起讨论故障会开拓思路。来个亮机的图片,说明我这贴的真实性。

这几天还修到一个USB供电异常导致的奇葩故障,之后我会写个帖子,比这个故障还离奇。  有错误的地方望大家指出来,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加分! 加分!加分!!!!!!真的是没分了,加分是不会扣自己的分。

补充内容 (2016-6-5 10:44):
现在能确定导致故障的原因了,因为USB供电芯片阻值过低导致5V的电压虽然没变,但是电流增大,电流变大后在内部所接的电阻阻值不变,通过的电流却变大,U=IR,所以电压也升高

网友:
好的来我来加

网友:
嗯,特地看了下PDF,果然够奇葩。3.3LDO一般触发后都是有PWM3.3提供。精通原理,修机轻松多了。

网友:
这个确实很少见,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5V电压正常,只是对地偏低,为什么会导致他所产生的VREG3电压偏高呢?

网友:
是不太想的到的,

网友:
曾经遇到一个联想的本本也是USB供电芯片坏了引起几路电压偏高!!

网友:
很好的案例一般不容易想到

网友A:
USB有问题怎么使电压升高的?

网友:
奇葩什么的,偶尔遇到过,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走的路多了,看到的也就多了

网友:
这种待机芯片比较奇葩,正常的基准正常线性就正常产生了,不受pwm输出电压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有问题怎么使电压升高的?

5V电感对地偏低,导致VREG3的输入阻值偏低,影响了分压比,我根据内部框图只能做这个解释,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种微短烧机烧不出来  只能慢慢断后级了

网友:
芯片参数手册很重要

网友:
但是为什么线性电压反而会高呢?

网友:
还有芯片没有VO2?

网友:
“偏高” 到底有高呀
上次修到一个三星的  是hdmi接口处的一颗电容漏电  机子故障好像是触发掉电  对地值测不来
和你的故障一样都是3 5v后继出问题了

网友(2017-09-09):
这种故障不好弄,是我早放弃了,弄的特累!

网友B:
扯就扯在5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电流不正常 不知道的修到死也想不到是5V电流异常导致EC的3.3V供电过高  又学到新知识了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扯就扯在5V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电流不正常 不知道的修到死也想不到是5V电流异常导致EC的3.3V供电过高  又学到 ...

加分时限过了 并不能加分 抱歉抱歉

网友:
芯片内部结构图是完全看不懂啊,哎

网友:
修的很精彩啊,很少能遇到那么奇葩的案列,在店里也难遇到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楼主多发点  这样的  多多益善

网友: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学习了!!!!!!!!

网友:
这位大哥分析的很好,受教了!这个也算是轻微短路吧。接可调电源3V可以烧到它发烫吧

网友:
精通了原理修起来就简单了 这奇葩问题还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