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STEC 电源维修

楼主(2016-05-28):
后级滤波电容鼓包

后级芯片

主PWM

辅助芯片

保险好的
打初级 芯片 开关管对地 二极管 电阻 正常  后级输出各路对地正常
更换后级鼓包电容

-12v 1个
5v 1个
3.3v 1个
5vSB 1个
上灯泡一闪就灭
上保险 加电 测试5V SB 4.98V 绿线 4.18V
短接绿线 电源风扇转动 各路输出电压正常

这个电源做工很好 上次在HP 品牌机里边见过

网友A:
只是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电容坏了,,,,,,

恩 是的 就是电容坏了
更换电容 烤鸡测试都正常

网友B:
虽然只是简单的电容问题,不过鼓励发帖,加分。通过这么多照片看的出来用心了

网友C:
如果只是电容怀了孕,可能是电容的品质太差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虽然只是简单的电容问题,不过鼓励发帖,加分。通过这么多照片看的出来用心了

多谢版主支持
论坛是个好地方啊
有好多高手 可以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电容怀了孕,可能是电容的品质太差了吧。

好像都是台产的电容
CAPXON 这个牌子 好像叫什么丰宾
台达 全汉 这些台产的电源上边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版主支持
论坛是个好地方啊
有好多高手 可以请教

没事,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E:
结合图片看,应该是用了快十年的台系品牌电容(丰宾),非常难得了。
电源应该是特意被清洁过的,整个电源也是用了快十年了,生产厂家中文名称-------联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结合图片看,应该是用了快十年的台系品牌电容(丰宾),非常难得了。
电源应该是特意被清洁过的,整个电源 ...

楼主是高手学习了
按收来后 清理的
还是以前的 质量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都是台产的电容
CAPXON 这个牌子 好像叫什么丰宾
台达 全汉 这些台产的电源上边用的多

丰宾电容质量在台系里面算不错的,和OST差不多。

网友:
楼主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品牌机的电源,用料做工还是很扎实的。

网友:
好必须加分

网友:
电源维修我只会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高手学习了
按收来后 清理的
还是以前的 质量好啊

06年以前出的东西很多都是非常牛的硬货,十分耐用。
07年,08年出的东西质量还行(针对大多数的品牌主板和品牌电源,不分一线,二线厂家)做工还算有一定良心,09年开始就乱来了,10年以后更是严重缩水

有条件就要收这样的宝贝,特别是开关电源,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学习的东西

网友:
谢谢分享 , 好多芯片,电源不错!

网友F:
我有个这种型号电源。也是品牌机上换下了修好的。
ss456er12004
以前的品牌机电源质量好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这种型号电源。也是品牌机上换下了修好的。
以前的品牌机电源质量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