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2211HB黑屏维修

楼主(2016-05-28):
戴尔e2211HB黑屏,拆开,led背光的,量高压只有18v,没有升压,用的是9998A升压芯片

16脚供电18v正常,10脚开启0.29v,没有开启肯定不亮了,追开启吧,从升压板追 到电源板,又从电源板到驱动板上去了,驱动板5V供电有了,但BIOS芯片没有供电,就查这路供电到了电源板的一个三端稳压的输出脚,0.3V三端稳压输入5V正常。应该就是这个坏了,上面的数字输入百度,什么也没查出来,估计就是一个输出 3.3V的。为了确认是不是3.3V我从可调电源上接了个3.5V上来,亮机了。

但是红,绿,蓝,白交替闪烁。把按键板拿掉,接上电脑VGA正常。证明就是少这个3.3V,怎么弄个3.3出来呢,开始用了2个电阻分压出了一个3.64V但插上驱动板电压就拉没了,电流不够带不动负载,最后大胆了一回,用一个10欧电阻直接接5V,上电,没问题,再把按键板用热风枪吹了会再插上就好了应该是受潮了。到这里就算修好了吧。高手 请指点不对的地方。
新手维修发贴望加分鼓励一下。
在送上本机的BIOS程序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发bios最好能把屏号也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细心,发bios最好能把屏号也发了

今天有点忙,忘记把屏的型号拍下来了。

网友B:
不知是不是一般的1117能代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不是一般的1117能代换吗。

还记得第一行是210115A,上百度就是没有这个资料。

网友C:
3.3用5v问题不大 原先benq有一个就是3.3出问题 直接拉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用5v问题不大 原先benq有一个就是3.3出问题 直接拉5v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D:
用那种固定输出3.3V的1117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那种固定输出3.3V的1117不就行了

1117没了,只能拉个5V了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不过不如用个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不错,不过不如用个稳压管

谢谢指点。

网友F:
串两个二极管也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两个二极管也行吧。

用一个二级管就行了

网友G:
5V?不会过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5V?不会过热吗?

应该没事的

网友H:
楼主发帖 图片没拍全啊

网友I:
5V串电阻改3..3V会不会发热很大呀?用个稳压管会不会好点.

网友:
是不是会热

网友J:
高手 就应该大胆一些 有些是都是未知的

网友:
基础扎实修板手到擒来

网友:
人才 维修达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发帖 图片没拍全啊

当时有点忙,没来的急拍

网友:
引用 网友I:
5V串电阻改3..3V会不会发热很大呀?用个稳压管会不会好点.

先分压一个3.3,带不起负载,后来用了一个10欧电阻直接接的5V。不会发热的

网友:
不会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手 就应该大胆一些 有些是都是未知的

说的有道理

网友K:
这里3V应该说的是开启信号吧  并不是需要很多带载电流的  原图纸上标注的开启电压是4.6吧  应该这个5V 加电阻 肯定没什么问题的·· 芯片也有个接受电压范围  这里的电压不是作为反馈之类的  问题不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里3V应该说的是开启信号吧  并不是需要很多带载电流的  原图纸上标注的开启电压是4.6吧  应该这个5V 加电 ...

不是开启信号,这个驱动板用了2个供电,一个5V,另一个是5V通过一个三端稳给到驱动板的,BIOS都是用这一个供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不是开启信号,这个驱动板用了2个供电,一个5V,另一个是5V通过一个三端稳给到驱动板的,BIOS都是用这一 ...

额    看电阻选择的问题吧  电压稍微高点的话 电流自然也会相对大点  那个电阻可以相对选择大点 安全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额    看电阻选择的问题吧  电压稍微高点的话 电流自然也会相对大点  那个电阻可以相对选择大点 安全点· ...

电阻大了怕电流不够,所以有点冒险用了个10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阻大了怕电流不够,所以有点冒险用了个10欧的

这换的有点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