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金手指旁的 耦合电容 一定是 16对 32颗吗?

楼主(2016-05-28):
一块昂达GT73K 显卡 ,故障是不显示。拿到手 我看了下 耦合电筒 只有8对  16颗。。。没有装耦合电容的地方  锡很圆整,不像是被搞掉的,而且 也不会一下子搞掉16颗 。。。  难道  真的是16颗

网友A:
也许  大概  应该是   然而 未必 不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  大概  应该是   然而 未必 不见得

哥们你这造句呢

网友:
神回复   也许  大概  应该是   然而 未必 不见得

网友:
哥们你见过这样的显卡吗?反正我是没见过!补上电容试试啊

网友B:
其实如果掉了电容的,是可以看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掉了电容的,是可以看的出来的。

看不出  。。没有耦合电容的 另一边的   很平整

网友:
8X就是16个

网友:
找块好的对比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的是8对吧。16个吧,出厂的锡是可以一眼看的出来的。

网友C:
8对就是X8的,这种卡在X16的插槽上认不到的,还有什么意义 去修它,是不是淘宝装机配来的,所谓的I7CPU,2G独显

网友:
这种正常啊。你没看他的相邻金手指都少了两根吗  nvida的卡有好几款都是这样的

网友:
被别人改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8对就是X8的,这种卡在X16的插槽上认不到的,还有什么意义 去修它,是不是淘宝装机配来的,所谓的I7CPU,2G ...

是不是淘宝的 就不知道了,  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搞来的

网友:
另一面的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