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Y470短路问题

楼主(2016-05-28):
接到本子 插上电4A大电流啊 立马 拆机测试 还是个处

公共点 短路  请看下图

仁宝的机子就碍坏这个 电容  经过 勘测 好像是有那么 一颗电容是 坏了 还用烧鸡吗  根本不用  看就 看出来了   (仔细看--外观却角 电容本身 开裂 )

把他 去掉测试ok  公共点不短路 完美修复 一天修2台 特发一贴

网友A:
好牛必得样子 学习了

网友:
新手小白一名,借鉴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

BLFMYSO -1 禁止灌水

网友:
楼主修机都系秒的,利害

网友:
看来观察确实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你那里还招人吗

网友:
每次看见大电流我就兴奋了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N年前的通病了

网友:
仔细看颜色 有是后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牛必得样子 学习了

看你说话的样子   你也 挺牛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N年前的通病了

是吗   那 这样的  病    就是 送钱的   其实我没分了

网友:
哈哈哈  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啊

网友C:
这个是通病了!不知道你的隔离管换了没

网友:
上次在一台G450上试过一次,后缀有点差别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通病了!不知道你的隔离管换了没

大哥 一个 电容坏了  给  mos管 有啥关系啊

网友:
烧鸡大法好

网友D:
楼主捡钱了,一双火眼精金很重要啊

网友E:
笔记本的334电阻那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捡钱了,一双火眼精金很重要啊

嗯嗯嗯嗯嗯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的334电阻那能找到

嗯嗯嗯嫩嫩嗯嗯嗯嗯嗯嗯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嗯嗯嫩嫩嗯嗯嗯嗯嗯嗯嗯呢

笔记本的334电阻那能找到
你在嗯都是注水

网友:
大短路秒杀啊

网友:
这种问题 感觉最好修了

网友:
不错   火眼金睛

网友:
表示好久没修到这样的了

网友:
又捡到死鱼了

网友:
这里的第一张图片不是Y470机器,倒像是G480,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发帖就应该鼓励一下。

网友:
你确定第一张图是Y470?

网友:
大短路就是来送钱的,恭喜楼主了

网友:
没碰到这故障呀?

网友:
通病秒杀机型

网友:
大短路一般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