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35 不显示 三声循环报警

楼主(2016-05-28):
板号la-8124 AMD 独显 , 上电电流1.3几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BIOS 刷了好几个也没用, 给点思路吧大神们。

网友:
来自: 上海
查查内存供电,复位,sm总线

网友:
可以先换个CPU试试 感觉像内存不过 AMD的内存不过以前有碰到过 换CPU好的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那应该是内存没过,测内存条件。

网友:
感觉像是内存没过,好好查查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吧

网友:
触发就1.3几么,是不跑码么,看有没有复位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考虑回家了家里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