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EM1200和EM2000通用

楼主(2016-05-28):
今天维修一台三星275E4V,板号BA41-02240A,裸板跑0.5,量供电都正常,刷bios无果,换南桥也一样.后怀疑CPU可能有问题,看U是EM2000GBB22GV,加焊无果,手里没有这个U,只有EM1200GBB22GV,果断换上,成功亮机.
刷BIOS

网友(2018-11-14):
好经验呀, 下次遇到也试试, 谢谢

网友:
换的拆机的吗?这个u做上去需要注意哪些?

网友:
性能不好一点吧

网友:
确实可以换 我以前也试过 只是性能有差别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