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B460一直烧上管

楼主(2016-05-28):
客户拿来一台B460 插可调电源5A,拆机直接用夹子,夹到隔离管处烧机,发现CPU供电上管,也就是铁壳MOS管发热,换掉OK,装机开了一次,直接掉电后,又不能开了,触发0.1掉电,以为是其它问题,搞了一会没结果,又硬着头皮换了一对上下管,又可以开机了,就是老烧上管,谁修过怎么回事

网友A:
感觉像上管焊盘伤坏了,你也可以把下面焊盘处理下。如果还不行,只能怀疑供电芯片,小的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上管焊盘伤坏了,你也可以把下面焊盘处理下。如果还不行,只能怀疑供电芯片,小的那个

以为是小问题才给客户报了150,这下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为是小问题才给客户报了150,这下麻烦了

一个上管也得3块钱,老烧就赔钱啦

网友:
自举电容换掉

网友:
把CPU  IC换下这板子 IC爱坏

网友:
应该是没有换好  注意下面的焊盘

网友:
xuexile 学习了  这个问题

网友:
芯片和管子一起换试试。

网友:
上下管加驱动芯片一起换 保险~

网友:
确定你焊接没问题的话,可以换电管芯片ISL62882HRT试试,还有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有没有半短路的

网友:
谢谢洪总,我先弄一下看看

网友:
多谢各位大神指导,现在我上下管全部换了,烧机5分钟没出现了。

网友:
把小的控制芯片 加上下管 都换了 就是 AL 哪个小芯片

网友:
履烧上管,查下供电芯片,打上管G极对地值。最好是一并换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很烦 最后换的主板

网友:
上次在一台G450上试过一次,后缀有点差别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把上下管  芯片全换了  准好

网友:
有时候小8脚芯片坏的也有。

网友:
芯片芯片芯片重要的事情说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