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mlx3 plus r2.0独显能亮,集显不亮

楼主(2016-05-28):
p8h61 mlx3 plus r2.0上独立显卡,就能亮机,不上独立显卡,开机正常响一下,就是正常开机 的声音,跑马到A3是响一长三短。卡在D7不动了。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吧
刚下了个BIOS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1228-1-1.html 现在好了。

网友A:
刷BIOS 看看吧。。。。。 检查集显供电 。。。

网友:
cpu在别的板子上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看看吧。。。。。 检查集显供电 。。。

先找个BIOS试试看,我是新手,这没图纸的板子我是没办法了

网友:
cpu bios 你弄弄试试

网友:
刷了BIOS,现在好了

网友B:
前几天我还修到一个和你这个一样型号的板,故障是待机条件正常,不出内存供电,也是刷BIOS好的,我还感到意外了,BIOS问题还会导致不出内存供电的,这奇葩的故障也让我遇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还修到一个和你这个一样型号的板,故障是待机条件正常,不出内存供电,也是刷BIOS好的,我还感到意 ...

h61现在还搞不太明白

网友:
BIOS复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61现在还搞不太明白

呵呵,我就只会刷下BIOS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张你这样刷bois可以好? 我也试试看我那张有没有你这个运气

网友D:
有些刷BIOS能好  有些要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刷BIOS能好  有些要换CPU供电芯片

我这个还是运气好,刷完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一块华硕H61刚点亮看到logou就重启一直这样循环不知道哪里问题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h61的板子BIOS和内存供电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我故障一样,刷BIOS也是没用

网友:
集显也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还有集显供电,跑码后是否出来。一般档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