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30VT干显卡和显存还是花屏

楼主(2016-05-28):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8786-1-1.html跟他问题一模一样。不进系统不花屏,进了系统就花屏,我也焊了显卡,显存还是一样花屏,就迷茫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就问下群里的同学们,他们告诉我去华硕官网下个显卡驱动,就好了,我去了,还费了我那么大的功夫,后面我去官网下了个显卡驱动,真的不花了,开心啊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先软后硬啊!走弯路了吧

网友:
显卡的驱动我一般都是尽量在官网下载驱动!显卡的驱动比较挑剔!

网友A:
你会测显卡条件吗?

网友:
花屏的都是先软后硬没必要直接上来就干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会测显卡条件吗?

这种情况可以测得到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可以测得到嘛

好奇怪哦。
你这个号是盗来的吗?
【迅维】学员还会问:显卡条件可以测得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哦。
你这个号是盗来的吗?
【迅维】学员还会问:显卡条件可以测得到吗?“

你告诉我,显卡花屏怎么测

网友:
ASUS的驱动问题好多 ,以前看到进系统后暗屏的。花屏没遇到过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