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低端航嘉电源的做工

楼主(2016-05-28):
7快钱收来的航嘉电源 拆开清理灰尘 保险好的
打初级 后级 各路对地 正常
电容无鼓包 PCB 无变色

修过的航嘉全是贴片
长城喜欢用直插原件

主PWM

辅助芯片 航嘉用的最多的DM311

大电容明显比较低端货

上灯泡测试短路 正常
上保险 加电测试 5V SB 5.09v 绿线4.18v
短接各路输出正常

被杂牌冲击的航嘉 做工都缩水了
以前的额定220W 做工真好

网友A:
航嘉长城都水了

网友B:
散热片用料过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航嘉长城都水了

按拿的最便宜的 长城 航嘉也得80一个
杂牌的才45 一个
还是竞争不过杂牌

网友D:
价格缩水 质量 做工 也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片用料过少,,,。

低端成本限制的吧
但是比杂牌不是一个档次
杂牌的 散热片包的 跟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价格缩水 质量 做工 也缩水

是的 价格下来了 质量也就下来了
以前的长城 航嘉都用十来年不会

网友E:
有的便宜的航嘉电源,不是航嘉自己做的

网友F:
一些电源也许是山上造的也不定呢。

网友G:
好在现在的电脑功率都小了。一般都可以带的动,换固态硬盘,功率更小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H:
这电源做工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便宜的航嘉电源,不是航嘉自己做的

这还不知道呢 好像是金河田的电源 给人代工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一些电源也许是山上造的也不定呢。

看输出线材 都像山上的 一样的了
整体看起来不像
该有的也都有 EMI 后级CLC 山寨一般度省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在现在的电脑功率都小了。一般都可以带的动,换固态硬盘,功率更小

是的  CPU发热 功耗都低了
按碰到过 G1620的CPU 风扇都不转了 还一直用
客户都不知道 说开机一段时间 就花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电源做工一般般

做工不怎么好了
低端的航嘉的 价格便宜了

网友:
卖的便宜了 质量就下降了

网友I:
我去 什么情况啊  这个用料算不错了   懂不懂啊 ?   这个是老电源了 ,你有看见过航嘉和长城的新电源吗?  去百度下长城280  和航嘉300S  看看那做工  那用料  什么才叫水呢    这个算还可以的了,  同样的都是200W左右的电源  这个算牛点了

网友J:
杂牌冲击太大,民众更多的是看价格而不是质量,搞得一线的为了销量,不得不也跟着质量缩水啊,恶性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去 什么情况啊  这个用料算不错了   懂不懂啊 ?   这个是老电源了 ,你有看见过航嘉和长城的新电源吗?  ...

楼上是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杂牌冲击太大,民众更多的是看价格而不是质量,搞得一线的为了销量,不得不也跟着质量缩水啊,恶性循环

同意 是这样的
为了便宜 不要质量

网友K:
这个电源做工虽然缩水了,但绝对还是比山寨的好很多,起码散热片厚很多,底部还用了大量的贴片,山寨是绝对不会这样下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电源做工虽然缩水了,但绝对还是比山寨的好很多,起码散热片厚很多,底部还用了大量的贴片,山寨是绝对 ...

恩 是的  杂牌的 做工太差了

网友L:
杂牌的 做工太差了

网友M:
这样买杂牌没什么两样了

网友N: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杂牌 各种供电不足 不稳定   质量还不好

就算缩水  也用品牌的  要好的多

网友O:
单位用的航嘉的坏了不少,长城的坏的很少,我自己用的就是长城的,自我觉得还是长城靠谱

网友:
低端成本限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杂牌的 做工太差了

是的 按修了好多 杂牌的 做个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样买杂牌没什么两样了

做工还是比杂牌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杂牌 各种供电不足 不稳定   质量还不好

杂牌有的也能用好多年 不坏
肯定没有品牌的做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单位用的航嘉的坏了不少,长城的坏的很少,我自己用的就是长城的,自我觉得还是长城靠谱

恩 长城的质量很好 特别是以前的 质量非常好

网友:
就是生产出来更杂牌竞争的

网友P:
看图片不象是山寨的产品,此电源最容易坏的地方是EM311,更换即好。

网友Q:
一分钱一分货。我十多年前买电脑,那家做机箱的不卖长城电源,非要卖我一个杂牌中的中档电源,价格竟然和长城一样。当时觉得亏死了。但后来自己懂电脑了拆开一看,做工吓死人。一、二级EMI完整,散热片相当厚实,电容竟然用的是全进口的日本化工的KZG,2个主电容680UF的,台达的8CM温控风扇,到现在还在用,就是灰多了启动的时候噪音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拿的最便宜的 长城 航嘉也得80一个
杂牌的才45 一个
还是竞争不过杂牌

最大功率300W额定250W的长城航嘉的80元拿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图片不象是山寨的产品,此电源最容易坏的地方是EM311,更换即好。

是的 不像是山寨的 但是线材很细 更山寨的用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一分钱一分货。我十多年前买电脑,那家做机箱的不卖长城电源,非要卖我一个杂牌中的中档电源,价格竟然和长 ...

毕竟价格高吗
现在的杂牌就没有以前的做工了

网友R:
我碰到一台主机,用几天进不了系统,换硬盘,内存。用几天又回来了。然后连主板CPU都换了,还是不行。火大了换电源,现在一个月没有回来了。电源是长城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按拿的最便宜的 长城 航嘉也得80一个
杂牌的才45 一个
还是竞争不过杂牌

我这里航嘉比较贵 300W的要230左右,拿货价你知道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杂牌冲击太大,民众更多的是看价格而不是质量,搞得一线的为了销量,不得不也跟着质量缩水啊,恶性循环

长城的更差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碰到一台主机,用几天进不了系统,换硬盘,内存。用几天又回来了。然后连主板CPU都换了,还是不行。火大 ...

有没有拆开看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S:
我这里航嘉比较贵 300W的要230左右,拿货价你知道的了

最便宜的180W的 按拿80
长城的180W 拿85

网友:
这个买机箱配的电源,本身就不怎么好。

网友R:
没有 直接返修。还是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没有 直接返修。还是新的

新的 就不修了 直接返修吧

网友T:
LZ是怎么修好的,DM311坏了?

网友:
长城的 最便宜了 按拿的85
被动PFC的
以前长城 最低的就20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LZ是怎么修好的,DM311坏了?

风扇有点问题 转不动了 按拆下清理加油就好了
电源烤鸡正常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的180W的 按拿80
长城的180W 拿85

各地的拿货价有点不同。杂牌的不但便宜,而且三年包换,呵呵,你说冲击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S:
各地的拿货价有点不同。杂牌的不但便宜,而且三年包换,呵呵,你说冲击大不?

按这是杂牌的1年保护 三年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输出线材 都像山上的 一样的了
整体看起来不像
该有的也都有 EMI 后级CLC 山寨一般度省掉了

请问CLC是什么

网友:
CLC 电容 电感 电容 看到一个高手的梯子里边这样讲的
后级输出滤波电容加电感 输出电压就会变得平滑 减少纹波
杂牌 一般就一个C 滤波电容 电容出问题  纹波严重 会造成硬盘损坏
好点的杂牌用两个C 滤波电容 稍微好点

网友:
电容电感电容滤波结构。

网友:
这位师傅好像专修电源!有机会请教下

网友:
350W的航嘉电源现在的300V大电容只是一个,有点怕怕。
看来中国人还是穷,都只看价钱,多有钱的也砍价。
当然了,奸商实在是太多了,这就是中关村没落的主要原因。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市场决定品质。。。学习了

网友:
按售价看,这个做工已经算不错了

网友:
现在配机,基本上都 是200多元以上的电源···机箱带的电源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