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5s75毫安不动,求思路

楼主(2016-05-28):
iphone5s75毫安不动,测cpu供电都正常。连接电脑没反应。充电电压过了Q2.换U2,还是一样的问题。接下来该怎么搞?大家帮忙出出主意。
iPhone

网友:
对了,r17、r18也都有正常的1.8v。

网友A:
进水还是摔坏的?
成霸天下
不进水也不摔。放口袋放的。接完电话,放口袋10分钟拿出来就开不了了。
详情

网友:
都过50MA了,应该CPU工作了,可是还不联机,把硬盘拆了,再连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还是摔坏的?
不进水也不摔。放口袋放的。接完电话,放口袋10分钟拿出来就开不了了。

网友:
是不是拿出来的时候机子很烫

网友:
我也想试试,如果 可以的话,我想单独试验一下‘

网友:
dfu没反应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有没有大神来指教

网友:
学习学习 多多指教

网友:
刷机界定错误 我先蒙一下,应该是硬盘错误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有东西烧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