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A1181 820-2279-A ISL6130问题,

楼主(2016-05-28):
苹果 A1181 老机器
板号 820-2279-A
965集显 CPU T8300
裸板,通电自动触发 0.02-0.06A 不动
电压 PP5V_S0_FET,PP3V3_S0_FET,PP1V8_S0_FET不出
查,U7000控制信号 P5VS0_EN,P3V3_S0_EN,P1V8S0_EN没出,或不正常,偶尔有一个正常10V多一点,其它2V 3V 0V
U7000 VDD 5V正常,EN信号3.30V正常,
左边的反馈电阻,都拆下来测量了阻值正常,
换过一个ISL6130新的,故障依旧,

求ISL6130的工作条件,,,,,,,,,,

网友:
唉,冷场啊,一个人都没有。。。。。。。。。。。

网友A:
U7000的其他引脚你查了下,还有SMC和桥那边

网友:
帮顶,为了积分,没办法啊

网友B:
首先你这里跟ISL6130没有关系  PP5V_S0_FET,PP3V3_S0_FET,PP1V8_S0_FET  就是ISL6130工作的次要条件 可以这么说对前级电压的检测对ISL6130本身的欠压电路起保护性作用  你看芯片PDF可以看出来 <30US之内没有达到0.633V将视为欠压 你这几个电压没有 往前面查呀 不要围着这个芯片查 我也是随便看下PDF 不知道是不是全对我对专业英文不是太懂只能看个大概  芯片PDF百度有 你想仔细研究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7000的其他引脚你查了下,还有SMC和桥那边

U7000就这几个脚,跟SMC,桥,没关系,
4个输入/反馈脚,4个驱动脚,1个EN,1个电源,其它都是空的

网友:
这个貌似比叫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这里跟ISL6130没有关系  PP5V_S0_FET,PP3V3_S0_FET,PP1V8_S0_FET  就是ISL6130工作的次要条件 可以这 ...

恐怕你的理解不太准确,没有仔细看图,前级是S5,经6130完全导通变成S0,
5V_S5 3V3_S5 1V8_S5由6130驱动MOS,导通成5V_S0 3V3_S0 1V8_S0,
6130检测的不是前级,而是后级S0电压,PDF的确是0.633,事实上我算了一下电阻的分压,实际上应该是0.68,也就是说,检测后级S0电压,分压后低于0.68视为欠压,
现在是前级正常,驱动电压(正常10V)不出,所以,后级没有,当然反馈也没有,
另外,反馈是检测A,控制B输出,再检测B,控制C输出,检测C,控制D输出,

网友:
我找个图纸看下吧 不好意思开始没看图纸 我看看图纸先吧

网友:
24脚你看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