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无待机 电流0.001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05-28):
t400无待机,插上可调电源0.001,把pmh7的24脚-PWRSHUTDOWN挑起,-PWRSHUTDOWN这个信号就是正常3.3v,但是不挑起pmh7的24脚,这个脚的就没有电压,挑起这个脚就会有0.02的待机有3。3和5v,但是依然不触发,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ibm的pwrshutdown是开启保护隔离的必要信号,看看是不是pmh7工作条件有问题

网友:
有过流过温PWRSHUTDOWN信号都会为低电平,从而关闭公共点电压。

网友:
应该时芯片条件未满足或者芯片挂了  拉低信号

网友:
觉得有问题可以换一个PMH7 加快维修速度

网友:
SHUTDOWN这个信号为低了,不开,就查这个信号

网友:
PM芯片换了2个了 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
你查下-PWRSHUTDOWN为什么为低啊,thinkpad T系列保护做的就这样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拉低了   PM芯片24脚撬起来就不拉低了  PM芯片换了2个了

网友:
看到论坛里原来有位兄弟遇到一样的问题 最后不知道有没有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5210-1-1.html

网友:
没有高手来解释下吗?

网友:
看看后边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