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山寨联想13.3通用高压条

楼主(2016-05-28):
随便找片14的废屏剪板升压部分,我这里是友达的PWM是ADD5201 。 只需接入VIN  ,SHDN (EN) ,  PWMI( LVDS_BRIGHT), GND   ,在把LED VCC OUT 对应屏线的灯管供电处连好 OK。

亮机

网友:
改天遇到了去试试

网友A:
我改过,但是图像不同步,先白一下屏。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
厉害啊,没试过的想知道详细点怎么还

网友:
还好这里面空荡荡的,否则还没地方放。

网友:
太有才啦,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改过,但是图像不同步,先白一下屏。有办法解决么、

开启信号的电压选择问题
要注意时序呀

网友:
楼主是自己高仿的吗

网友:
牛人啊~~~稳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