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如图)请大神看看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6-05-28):
显卡花屏(如图)请大神看看帮忙分析下,本人小白请各位大神分析指导,谢谢

网友A:
有BGA吗?没BGA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应该是要重植显卡吧。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像是显卡问题,做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这情况没什么可分析的就是显卡花屏,弄显卡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BGA吗?没BGA就不要折腾了

有,昨天加热了一下用了一晚上,现在又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昨天加热了一下用了一晚上,现在又花了

换了吧,再焊也用不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BGA吗?没BGA就不要折腾了

显卡坏了,要 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了,要 修显卡

纳尼?你认为我说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看看吧,不行就要重新植了

网友:
重新植珠吧,好显卡就重新植吧,垃圾显卡还不如直接换来的快

网友:
有bga就干一下

网友D(2016-06-29):
显存或显卡芯片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或显卡芯片虚焊

这个问题显卡植球应该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