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JR外接白屏

楼主(2016-05-28):
求指教,这个机器电流卡在1.58a,外接亮但是不显示图像无字,内屏不显示。刷BIOS一样

网友:
这个是植还是换

网友:
屏供电有吗,edid_clk edid_dat阻值 电压 波形正常吗?

网友:
重植看看  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看來顯卡問題比較大

网友:
先重值,然后再换,最好先查查供电。。。

网友:
显卡直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屏电压,或者屏线断了

网友:
外接不正常显卡条件都有,先刷bios后换显卡

网友:
这个基本是显卡的问题  重置不行就换吧  不要浪费时间

网友:
基本就是显卡 重植不显就换

网友:
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干先卡把...........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先卡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先加焊 不行 换个显卡

网友:
一般加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