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SONY 板号DA0JW3MB6F0 REVF EC PCH BIOS

楼主(2016-05-28):
假SONY 板号DA0JW3MB6F0 REV:F

假SONY 板号DA0JW3MB6F0 REVF BIOS.rar

网友A:
我这个是神舟的机器,板号跟你这个是一样的,可以刷你这个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神舟的机器,板号跟你这个是一样的,可以刷你这个BIOS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6-08-10):
楼上这谁灌的    这个版号一样显卡一样就可以刷

网友:
手上有台假华硕的,版号是这个号

网友:
开机掉电有点像BIOS问题,看来只能试试了

网友:
下了试试先,看假华硕变成假SONY吧

网友(2018-06-08):
假dell试试看,不知道行吧?这是主板的BIOS,还是 ec bios?

网友(2019-01-14):
这张广达板被用来做假的太多了吧 我是接到台假联想

网友(2022-09-14):
神舟的主板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