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77板号820-3209-A CPU供电不出 请教大神指点

楼主(2016-05-28):
上面这个是 图纸里面的时序图  MAX15120收到CPUIMVP_VR_ON  就会出 PPVCORE_S0_CPU_REG

我测了 1脚开启电压有 3.34V
40脚4.87V 供电
39脚4.87V 供电
24脚4.92V  供电
15脚4.92V  供电
16脚  18脚  1.04V  VID
2脚 TON 频率设定   确定没断线  R7402 阻值正常 300M V
29  30脚IMAXA IMAXB   不知道是啥脚 应该是检测电压电流的 瞎猜的  1.82V
34 34脚 THERMA THERMB 应该是温控  4.45V

芯片换了一样    上管Q7510拆掉   示波器抓 上管波形G 没波形

打了L7510  对地值  0.004   这个值有点小  不知道是不是CPU短了 只要不是0.000就不能确定他短了

应该是哪里 信号还不到位  请教大神赐教

补充内容 (2016-5-29 19:58):
桥的PROCPWRGD 已经发出  1.04V

补充内容 (2016-5-30 12:14):
桥已经发出PROCPWRGD1.04V到CPU了  之后 CPU需要发出SVID到MAX15120开启CPU供电  现在CPU没有发SVID  有此板的 麻烦帮我量下L7510 和L7550对地值是多少  我的是L7510对地值是0.007  L7550对地值0.004

网友A:
我记得维修一款苹果板子时也,遇到CPU电压不出的问题,后来发现在启动开机键时,同时用万用表测量CPU电感,是有电压出来的,只是时间非常短暂,大约有0.9伏左右,不知道你是在什么状态下测量的?如果你能测试到这个电压的话,证明CPU供电芯片是没有问题的,之前我也被这个问题纠结个,后来明白了是正常的。

网友A:
如果20PIN没有电压的话供电芯片应该有问题

网友:
抓波CPU供电能出来,一般很少供电芯片问题

网友B:
有没有svid波形啊

网友C:
应该前面的二个PG没有收到,没有SVID波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svid波形啊

抓了    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20PIN没有电压的话供电芯片应该有问题

已经换了一个了  前一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维修一款苹果板子时也,遇到CPU电压不出的问题,后来发现在启动开机键时,同时用万用表测量CPU电感, ...

谢谢   我是示波器抓的 一点波形没有  应该不是时间短没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前面的二个PG没有收到,没有SVID波波吧。

哪里到哪里的PG啊   确实CPU没发 SVID波形

网友E:
无SVID 查CPU非核心电压好信号是否发出 PROCPWRGD

网友:
11楼的 能不能说的清楚一些  PROCPWRGD是什么信号  ,什么条件下才能发出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已经换了一个了  前一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很重要的,11,20PIN如果没有电压,芯片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无SVID 查CPU非核心电压好信号是否发出 PROCPWRGD

PROCPWRGD 1.05V  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很重要的,11,20PIN如果没有电压,芯片肯定有问题的,

11脚 4.7   20脚4.7

网友A:
芯片工作条件如果满足了,我怀疑CPU有问题,阻值太低了,一般的很少有怎么低的阻值,从我维修其他型号苹果板子来看,阻值至少在6.4以上,阻值低了肯定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芯片工作条件如果满足了,我怀疑CPU有问题,阻值太低了,一般的很少有怎么低的阻值,从我维修其他型号苹 ...

我再刷个BIOS   不行  就干CPU了    PROCPWRGD 这个已经1.05V了 CPU就应该发SVI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ROCPWRGD 1.05V  正常不

正常,桥正常读到BIOS后就会发出此信号给CPU,CPU就会发出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常,桥正常读到BIOS后就会发出此信号给CPU,CPU就会发出SVID

那说明 BIOS也是没问题的  CPU还不发SVID    我量了电感对地值 0.004 0.006 是不是可以确定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F:
PROCPWRGD信号没有是桥的问题。。。。。。。。。。。。。。。。加焊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再刷个BIOS   不行  就干CPU了    PROCPWRGD 这个已经1.05V了 CPU就应该发SVID

苹果BIOS不是爱出问题的地方,一般是显卡,CPU,桥,容易虚焊,都是无铅焊锡造成的。处理CPU时温度一定要控制好,如果是I5,I7的CPU,镜面容易裂纹的,一定要注意,镜面最好用隔热材料覆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苹果BIOS不是爱出问题的地方,一般是显卡,CPU,桥,容易虚焊,都是无铅焊锡造成的。处理CPU时温度一定要 ...

谢谢指点  拆的话 我在上面 贴层铝箔

网友:
引用 网友F:
PROCPWRGD信号没有是桥的问题。。。。。。。。。。。。。。。。加焊就好。。。。。。。。

PROCPWRGD是 1.04V哦

网友G:
换个U试下撒,还有,图纸首页自带的时序图不一定是准确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U试下撒,还有,图纸首页自带的时序图不一定是准确的哦

谢了 准备换

网友H:
应该是7欧姆 4欧姆,别说成0.004欧姆,楼主想过0.004欧姆的概念吗

网友:
我有一个 南桥坏的  现在一直在搁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点  拆的话 我在上面 贴层铝箔

一定要控制好温度,切记!!!!维修好了告诉我。

网友:
正常啦 这个机器的CPU 也坏的比较多哦

网友:
苹果的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
测一下前面的供电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
没修过 苹果 学习

网友:
2脚 TON 频率设定   确定没断线  R7402 阻值正常 300M V              这里应该有3-5V才正常

网友:
加焊一下再说么,那么纠结干啥

网友:
cpu
能不动不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7欧姆 4欧姆,别说成0.004欧姆,楼主想过0.004欧姆的概念吗

哥哥 我可没说欧姆哦  我说的是二极体值

网友:
我也不想动啊   没办法 不干不死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哥 我可没说欧姆哦  我说的是二极体值

我测了个A1278的   二极体值  CPU 都在20多以上

网友:
装CPU和不装CPU本来阻止就不一样的哦  对比一下可以    苹果的机器我修的比较少

网友:
不要盲目怀疑CPU,实际维修中CPU很少很少,还是查每个芯片的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