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2奇怪故障

楼主(2016-05-28):
今天接飞利浦190E2显示器一台,开机5分钟左右自动关掉,量电源板没有5v ,1117不发热,电容没鼓包,断开电源几分钟又可以开,黑屏后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网友:
那就查电源吧

网友A:
供电不足,先把电容换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先把电容换一遍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先把电容换一遍

全部电容都换了

网友:
测过按键嘛?

网友A:
那就得查高压和灯管的问题了,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或者漏电了,导致高压保护

网友:
没接按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得查高压和灯管的问题了,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或者漏电了,导致高压保护

换了块电源板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块电源板可以了

不明白的维修方法,估计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按正常的流程应该是高压保护或者灯管漏电,可是它又亮一会儿,真是搞不懂

网友:
看了这个了知道了

网友:
换升压试一试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用几分钟就关掉了,电源板全部没电压,看来只能换板

网友:
滤波电容都换掉

网友:
光偶 和431换了试试

网友(2016-06-27):
这个情况我今天修了一台 故障一样  换电源管理芯片TOP258就OK

网友:
换电源管理新拍

网友:
12V 5V滤波电容换换

网友:
哦 是有258PN的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网友:
把那些认为有问是的件更换完再说吧。

网友:
把那些认为有问是的件更换完再说吧

网友:
换完了 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