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BGA的大师傅们帮参考一下温度设置

楼主(2016-05-28):
我也不是很熟悉,问一个朋友设置的,大家帮看看设置的合理不还是哪里需要修改一下,在此多谢了

网友:
对了机器的是*词语被过滤*的

网友A:
*词语被过滤*牌子的BGA焊台

网友:
这个只能问和你相同的机器才能比较的,你那个应该不是PLC控制的机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词语被过滤*牌子的BGA焊台

具体还要看机器的型号  还要根据实际的温度设定

别人的曲线不一定适用你的机器

有个办法你可以咨询下卖你这种BGA的 这种服务应该是提供的

网友C:
搞这么多段?我就两段

网友:
两段的才是高手啊,我一般要用到5段的,底部的温度可以高一点的

网友:
拆芯片我用三段,第一主要是加温干噪主板

网友:
机器用久了也不一样的

网友:
我的曲线跟楼主的截然不同

网友:
这种调试要拿板来测试,慢慢调

网友D:
有铅上225下245;无铅上240下260;上风嘴距离芯片1C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铅上225下245;无铅上240下260;上风嘴距离芯片1CM

上部和下部温度相差20度是不是有点大了,一般是10度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还要看机器的型号  还要根据实际的温度设定

别人的曲线不一定适用你的机器

因为是买二手的,所以不好咨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这么多段?我就两段

能说的具体点吗,有点听不懂哦

网友:
我用是深圳 zuo mao 牌子的不知道和诸位的相差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有铅上225下245;无铅上240下260;上风嘴距离芯片1CM

BGA主要是下部热风加热,
上热风是辅助加热
边上发热砖是防止局部加热温差太大引起板子变形。
就算下部加热高一点,也没啥

网友E:
下部的温度要比上部的大10度,不知道你的是什么BGA,我的一般第一段是100度,第二段180度,第三段220,第四段240,第五段260 ,下部温度高10度左右

网友:
这条曲线用多年了,一直很习惯的用着呢,很少爆桥或失败,BGA成功率百分之95以上,IBM黑胶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BGA主要是下部热风加热,
上热风是辅助加热
边上发热砖是防止局部加热温差太大引起板子变形。

哦,原来是这样的,谢谢大神指导了

网友:
我的是迅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下部的温度要比上部的大10度,不知道你的是什么BGA,我的一般第一段是100度,第二段180度,第三段220,第四 ...

你这个曲线是摘桥还是加焊的,请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铅上225下245;无铅上240下260;上风嘴距离芯片1CM

是的,跟我一样,无铅第一次取芯片要预热,无铅芯片做上去也是要预热,而且比有铅难做,温度控制不好锡爆

网友:
说真的,不同的设备温度会相差很大,只能拿料板对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曲线是摘桥还是加焊的,请说明一下

摘桥,加焊都一样呀,嘻嘻,反正自己用着习惯就好,不如你拿烂板练手,练到自己合适的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摘桥,加焊都一样呀,嘻嘻,反正自己用着习惯就好,不如你拿烂板练手,练到自己合适的曲线

也到是,什么都要自己练一下,这几天摘桥,总把焊盘的点弄掉一二个的,挺烦的的,还是要十分谢谢你的指导了

网友:
十分感谢诸位大哥的帮忙今天练练手试试

网友:
楼主你下面的3,是3分钟吗
上面温度太高,下面温度太低

网友:
每个牌子的BGA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来到这个和大师们学习学习

网友:
灌水来了!!!!!!!!!!!!!!!!!!!!!!!!

网友:
灌水来了!!!!!!!!!!!!!!!!!!!!!!

我忘记了曾经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dengfei -1 太嚣张
赵子文 -4 灌水还这么理直气壮

网友F:
100  120  150  170  185  我是用的这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  120  150  170  185  我是用的这一组

哦,我用试试,你是用来拷板吧

网友G:
165 195 225  245  260  每段时间45秒,斜率3     预热130  风速7,风嘴离芯片1CM  下部加10度   都是一个曲线,不过都是手动停机器  加焊就是245过10秒,摘芯片换芯片都是用镊子推着试,找手感。爆芯片基本不会,做无铅的时候看芯片下沉或镊子轻推,手感很关键,多练即好

网友H:
楼主你这是加长版的控制台,这种控制台有点反应迟钝,无铅最好设6段,时间30至40秒为佳,最后一段时间温度都不能完全固定,因为不相同的芯片或者是不一样的主板结构,主板接收的温度与时间是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温度扩散的幅度不一样,温度时间就不一样。这种焊台性能不好,上下风力在加温暂停或停止后,它的风力是不变的,停止后当你看到控制台显示的最高温并不是实际的最高温度,当你看到珠子容解后,在暂停的那一瞬间整个主板的恒温会瞬间增高很多,特别是芯片部位,如果不及时受冷风,芯片很可能就会在机器暂停之后再过两秒钟左右你就会听到一声很清脆的音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是加长版的控制台,这种控制台有点反应迟钝,无铅最好设6段,时间30至40秒为佳,最后一段时间温度 ...

听到一声很清脆的音乐 是不是芯片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65 195 225  245  260  每段时间45秒,斜率3     预热130  风速7,风嘴离芯片1CM  下部加10度   都是一个曲 ...

谢谢BA拉你说的很详细,也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