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551g 电流跑1.9掉电

楼主(2016-05-28):
   今天,接客户一台宏碁V3-551g笔记本。故障是开机掉电。电流跑1.9A掉电。掉电后会自动上电到1.9a掉电。然后按开关可以在次出发。量各电感电压都有,也没有短路。加焊桥和显卡都无果。有修到过这种现象的的给点思路。这机器是AMD芯片组的。cpu是A10的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ba刷BIOSba

网友:
内存数据线有无波形 没有的话 显卡拆了试试

网友:
1.9 的电流了独立的换显咔看看吧

网友:
这是仁宝的板子吗?刷个BIOS先,

网友A:
跑到1.9掉电,我想与显卡与BLOS应该没关系,检测下外部接口看看。

网友:
bios 显卡 桥  温控 lid cpu 等
注意测下bga周边和背面电感 电容 和保险电阻的电压是否都出来了
看看全板的电压(当然大电感上的电压都有了  就不用管了 小电感  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到1.9掉电,我想与显卡与BLOS应该没关系,检测下外部接口看看。

bios肯定是必须要刷的
现在修机,都要没事先刷bios的

网友:
可爱的宝宝!!!

网友:
真是吃货,1.9还掉。没显示吗?修好了麻烦告知大家一声原因

网友:
1.9不是显卡就是北桥,再不行把北桥取下另值球

网友:
写BIOS不行就焊下北桥会好的

网友:
加焊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楼主修好上传下故障原因

网友:
更 换 显 卡

网友:
断开PJP3 PJP4不断电了

网友:
不掉电了   而且外接显示器显示 。估计是显卡坏了  ,明天换个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