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 LILLER求助

楼主(2016-05-28):
接主板华擎B85 LILLER触发主板没有复位,见图
查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有,奇怪的是BIOS芯片的第八脚没有供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拉了一个3.3V的电压过去,BIOS芯片的1.2.3..5.6都有电压了,还是没有复位,求大神指点迷津,很郁闷,那个大神有图纸分享一下就好了!有维修时序也是可以的,求大家了!!!

网友:
应该还是按没复位修,估计BLOS供电也受控于复位。。。。。没图还真没法修。

网友:
你最好是把你测的电压值发出来,而且时钟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