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嘉电源

楼主(2016-05-28):
一个航嘉电源拆机发现 保险 桥堆 开关管13007 MOS管2N60 损坏 后级滤波电容几个鼓包。更换以上原件 待机测量绿线,紫线6.3V偏高,电源发出轻微丝丝声,短接绿黑,不开机。更换光耦无效。主芯片是CG8010DX16(只有这一个集成块),,继续检查 Q7 c1815损坏。。更换后无效, 更换50V4.7UF电容后 紫色5.12V。绿线5V。-丝丝声消失。但是短接还不开机。CG8010DX16。11脚为0V GP信号高电平电源正常,低电平电源不正常。 此芯片资料甚少,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不知道咋修了
芯片待机时各脚电压如下。
1- 0,2- 0,3- 0,4- 0.85,5- 0,6- 1.74,7- 2.16, 8- 2.15,9- 5.04,10- 0 ,11- 0,12- 0,13- 5.10, 14- 0,15- 5.10 , 16- 0

网友A:
楼主最好先跑一下PS-ON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先跑一下PS-ON电路,....

短接绿线  9脚电压变为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短接绿线  9脚电压变为低电平。

楼主 上图吧 看的直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上图吧 看的直观点

网友:
5V SB 正常 绿线正常 如果 风扇动一下就停保护的情况
短接绿线 风扇不动 各路无输出
可以参照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6038-1-1.html?t=1464506236617
看下开机过程
这电源 看起来是 杂牌仿的假的航嘉
可以看下长城的电源图纸

网友C:
楼主 电源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电源修好了吗

这2天再没修。修好我会回复大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 电源修好了吗

刚才看了一下你发的图中的 D7 R5损坏

13007B极1欧电阻损坏,与此电阻串联的4148二极管损坏,更换后短接绿黑风扇工作。但是电源发出较大的嘶嘶声。测输出为 11.84   3.41   5.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你发的图中的 D7 R5损坏

13007B极1欧电阻损坏,与此电阻串联的4148二极管损坏,更换后短 ...

电压都正常的
3.3v 按以前也认为3.4v 就过压了 但是电源没保护了 后来才知道是3.9v芯片才认为是过压
11.84v 正常的 带负载就会变成12.几v
5.05v 页是正常的
嘶嘶声 就不好说了
接主板 上硬盘 烤鸡一段时间看看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