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P,准时30分钟掉电请刷这BIOS!

楼主(2016-05-28):
BIOS也会令正常使用中的机子掉电?而且是准时30分钟掉电?太可怕了,若有遇到,请刷这个!刚遇到,经两日两夜测试正常……

独显

网友:
这个案例很难碰上哦,可能我这辈子都碰不上,先收藏起来。

网友A:
这是显卡的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卡的程序吧?

这是主板bios

网友B:
正在找这个BIOS,30分钟掉电,我来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找这个BIOS,30分钟掉电,我来测试下

我的就测试通过了,你的怎么样?

网友(2016-09-12):
我也遇到一台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C:
有个sony准时掉电的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sony准时掉电的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若有大电容换大电容

网友(2017-09-16):
楼主我有一台显示后掉电的,不知道刷这个bios可以解决不,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D(2018-02-09):
我刚才为什么显示无法下载

网友(2018-03-18):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为什么显示无法下载

可以下载呀,刚才试过,没问题的,可是自己下载也要分

网友E(2019-05-23):
测试正常。。。测试一小时,不亮机刷的一个是半小时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正常。。。测试一小时,不亮机刷的一个是半小时就掉电

还行,最起码知道不显示的那个是bios问题,你再去别的地方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21-03-22):
20分钟到30分钟必自动关机.目前用LZ的bios54分钟了还没有关机...继续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