挡内存,6050A2229401-MB-A03

楼主(2016-05-29):
拿到板子,通电,有住供电,3.5伏,按开关以后,发现挡E0,不用说了,挡内存,左看右看的,没发现问题,最后听老师的,测了槽的条件,发现参考电压没有,原来是那个电容出了问题,或许断线了,直接飞线,亮机了,

网友:
这机器有诊断卡就好修

网友:
飞线快速解决了它。

网友:
原来是那个电容出了问题,或许断线了 楼主 你这句话编辑的有问题呀 就是参考电压没有过来 中间断线了

网友:
最好把飞线图纸说明一下就好多了

网友:
飞线是信号线,还是电压

网友:
这种要是结合图纸就更好

网友:
那个电容是什么电压

网友:
还是老师教的好啊

网友:
牛逼了,这老师教的好啊

网友:
能否说清楚点

网友:
HP511的主板吧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还是有师傅教就是好

网友:
有控制开关管坏了吧,供电的线一般很粗不容易断的。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留记号 下次遇到直接弄。

网友:
一步到位,还行,只是你还要问你老师,你应该先用自己的思路去看看,不行再找你师傅,

网友:
你的老师是何方圣神

网友A:
来自: 上海
没内存vtt还是REF
k417067172
REF
详情

网友:
这个是必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内存vtt还是REF
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