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系列2代之后的笔记本svidclk和sviddata的测量和维修

楼主(2016-05-29):
i系列的2代之后的笔记本vid脚用总线svidclk和sviddata来控制,在我测量这两条总线的波形时,有的板测不到波形,但还是会出vcore电压,感到有些不解,请大神指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 当cpu没有发出svidclk和sviddata的情况下,要怎么维修。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六七系列芯片组一般设定为都需要svid才能产生cpu电压,八九系列芯片组不需要svid也可以产生cpu电压
最好用单次触发

如果没有发出svid检查cpu是否收到非核心电源好以及cpu本身的锁相环供电总线供电管家供电等是否正常
实测过cpu的时钟不影响s v i d的发出
————————
本次回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内容是通过语音输入没有标点符号能看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六七系列芯片组一般设定为都需要svid才能产生cpu电压,八九系列芯片组不需要svid也可以产生cpu电 ...

十分感谢,看懂了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B:
有基础再去迅维学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基础再去迅维学学吧

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