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笔记本能改集显吗,怎么改,求大神给思路

楼主(2016-05-29):
z475笔记本能改集显吗,怎么改,求大神给思路

网友A:
进入BIOS设置界面,找到“Init Display First”(电脑首选显示设备),"Onboard/AGP"(主板集成显卡)。将"Onboard/AGP",设为”Disable”
设置完成后,按F10保存退出BIOS。

网友:
断开独显供电看下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BIOS设置界面,找到“Init Display First”(电脑首选显示设备),"Onboard/AGP"(主板集成显卡)。将"Onbo ...

大哥,这是笔记本,不是台式机,选项不一样的。

网友:
不好弄的。。。。

网友:
进BIOS选项switch graphics改为UMA ONLY即可关闭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