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30a 主板短路

楼主(2016-05-29):
接一客户机器。e4430a!上电测试5A大短!拆机!查全板,没看到裂掉的电容!烧鸡吧!1a!全板无明显变热的地方!2a!在bios电池旁被烫了下!继续挨烫!确定位置!仨个!并排!矮个取!第2个去掉,电流正常!上电测试,亮机!此机维修结束,

网友:
一般这种短路 烧鸡大法都可以烧出来 最喜欢这种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