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3不断掉电重启

楼主(2016-05-29):
一块acer h61h2-am3不断掉电重启。是不是bios的问题。各个电压都有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检查内存电压。

网友:
这个不断重启应该是电压不够把你看看那个供电没有

网友:
最好先刷一下BIOS试试,然后再查其它的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掉电后自动重启么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应该先查电压 不要修乱了

网友:
内存、桥、总线、CPU供电都有吗?复位有吗?

网友:
不一定 H61有问题就会重启的

网友:
顶 。供电缺少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2881
。。这个贴子应该能帮上你。。

网友:
h61的主板不一定就是BiOS 的问题 ,H61 的主板只有有一点问题就会掉电的

网友:
温控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