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掉地

楼主(2016-05-29):
g470掉电 30分钟
掉电

网友:
那摔坏了没有、?????

网友:
换系统,修主板

网友:
你是掉电还是掉地啊?掉电的话先查下散热温控和显卡供电CPU供电。掉地的话,看桥有没有捽脱焊

网友:
换个系统,定时掉电,怕是BIOS的鬼

网友:
掉电 G470 刷 BIOS 换CPU 换系统~

网友:
来自: 上海
准时掉电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