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ROEYE-H61-uATX_R1.0 上电掉电一例

楼主(2016-05-29):
(图片)

网友:
这电阻是芯片主供电限流电阻吧!

网友:
发的太简单了,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这种有图纸么

网友:
是en没有电压?

网友:
一个电阻坏了,怎么查到的,有图纸吗

网友:
是要把那个电阻换了呀

网友:
EN 供电都有。 上电掉电。 后来发现2R2坏了。 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