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10-1218cn 一体机接上电源开关指示灯闪三下 更换EC解决

楼主(2016-05-29):
HP 310-1218cn 一体机接上电源开关指示灯闪三下  更换EC解决

EC 3101218.rar

网友:
楼主说的问题还没遇见过待验证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不过最好写些检查思路在里面,让我等学学!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以后碰到了验证一下

网友:
指示灯大多数是ec开启的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虽然指示灯都是由EC控制,但也不能就确定是EC问题,有时候是其它故障引起的

网友:
这闪几下就换 那换的东西多了  这么确定的?

网友:
不错了,收藏了,以后遇到验证一下

网友:
楼主啊,这个豆付都被你吃到了

网友:
是Ec哪部分问题?

网友:
haohao 学习了

lvjingang -10 严谨灌水

网友:
我更换EC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6-07-16):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小弟来膜拜大神来了,天天看论坛,好多都听不懂

网友:
我现在刚换了EC it8512E 故障还是闪3下不开机 倒是开机电流0,22变成0,36了 不过还是闪3下 开不起

网友:
请教下 大家 有修改的告诉下

网友:
楼主写下过程。学习学习

网友:
有型号吗,多上传一些东东

网友(2016-08-18):
插上电电流到0.025闪灯 换了EC一样的 , 昨天不知道怎么的 好了 ,放了一夜又不行了,应该是通病,但不是EC

网友:
是通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