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华硕P5G41T主板一条内存插槽坏了跑E0

楼主(2016-05-29):
有一块华硕P5G41T主板一条内存插槽坏了跑E0,另一条插槽是好的,上内存正常跑码。

这到底是槽坏了,还是这个槽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存插坏了,仔细查能查出来

网友:
没有,同一条内在,换旁边的都能正常点亮

网友:
这个你看看他的内存条件够电压了没有 断线了?仔细观察下主板

网友:
测下SPD正常吗、还有就是地址线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EO,查下SPD供电先

网友:
看内存插槽颜色,颜色一样的是一起的

网友:
d3阻值卡打来试试就行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