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7X rev5.0不开机

楼主(2016-05-29):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8784-1-1.html这是我之前发的贴   主板是不触发换了南桥的    换了以后反复跑码重启 在网上求个BIOS没有找到 在淘宝买了个合成的还是一样不跑码 放了俩天没有管他  今天又拿来研究了一下 想着是不是BIOS加密了  为什么原来的装上去可以跑码   备份下来刷在买的芯片里面也不跑码 。因为刷过华硕的有些把BIOS文件的前800去掉才可以,报着一试装上去真的跑码了,我用西尔特500P刷的。拿来个GT210的显卡装上不显示 换了张GTX650就可以显示了。下次各位友友一定要记住 。 我打了映泰技术售后他都没有告诉我 记得加点分

网友A:
楼主应该把BIOS上传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把BIOS上传上来

备份的BIOS不行  因为是连密码区都备份了  大家到官网下就好了  在用编程器的时候把前800的数据不要就好了

网友:
800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发现  工作台  都很乱啊~

网友:
把BIOS文件的前800去掉?怎么个去法?望传授一下!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备份的BIOS不行  因为是连密码区都备份了  大家到官网下就好了  在用编程器的时候把前800的数据不要就好 ...

这样师傅说的确太好了

网友:
同感卤煮晒工作台来的~~~不过前800要什么弄

网友:
你这个维修台这么多东西

网友C:
本人也期待楼主回答800以前如何去了?

网友:
原来桌子后面有镜子,难怪更乱了

网友:
BIOS文件的前800去掉才可以 怎么去的》

网友:
感谢分享,最好把BIOS也分享一下

网友:
怎么把800去掉啊

网友:
楼主的工作台,工具都是双份的,原来是前面有一个镜子,,,

网友:
我是看到工作台才点进来的

网友:
坐等楼主怎么去掉800前数据的

网友:
修的也是挺艰难的

网友:
BIOS发上来共享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到很多!

网友:
维修好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也期待楼主回答800以前如何去了?

应该是使用你的编程器软件
先加载 官方下的bios文件
然后刷的时候 选择从800开始就对了
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二进制编辑软件 把前800个字节删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