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4738ZG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05-29):
各位朋友帮帮忙 ,这款4738ZG老是掉电。一直没解决

网友:
朋友,换显卡吧

网友:
掉电只能一步步排除啊

网友:
不定时掉电很难搞!需要长时间观察才能解决,祝你好运。

网友:
显卡已经做了BGA焊接,还是掉电。

网友:
有朋友帮忙指点解决一下么 ?

网友:
电 路问题,要慢慢查

网友:
CPU供电都已经检查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
各位朋友能具体指点一下么,电路方面。

网友:
电脑温度高也容易掉电,清过灰吗

网友:
掉电时散热好着么,还有就是有么有大电容

网友:
你没测试一下温度高吗?

网友:
ZQ9刷BIOS'有BIOS刷好的

网友:
看到你几天都在发这个机掉电的帖子了,也帮不上什么,只能给你顶顶了,实在不得建义商量换板

网友:
宏基4738的显卡是硬伤

网友:
如果是定时掉电建议你刷1.15版的BIOS,希望有用

网友:
不是温度引起的不定时掉电  我一般都是放弃了 太花时间和精力   吃力不讨好

网友:
先把BIOS和温控电路排除一下

网友:
掉电的难修哦,温控,铜管,或是电路虚焊等等

网友:
掉电很麻烦的   什么都得慢慢排除

网友A:
多谢各位朋友,刷BIOS好了。不过显卡温度很高,不过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朋友,刷BIOS好了。不过显卡温度很高,不过不掉电了。

这个是我刷的BIOS

网友:
这是我用的BIOS

4738ZG BIOS ACER.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