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楼主(2016-05-29):
开机白屏,确定是主板问题,显示重植后故障依旧,开机约两三分钟后显示正常

网友:
可能需要换显卡吧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先考虑显卡 如果动过南桥 重新植球南桥 我有一次 南桥没焊好 开机白屏 后来重新做了桥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