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S301L 带触摸屏的,怎么换内屏呢??

楼主(2016-05-29):
华硕 S301L 带触摸屏的, 屏幕怎么拆,内屏怎么分开来呢? 怎么来换内屏呢。  老手指教一下哩。。。   白屏有竖条, 想换掉个内屏。。

网友A:
风枪100到150自己试着调节温度 吹壳子 ,先用美工刀或者薄的东西引开口,慢慢的就好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枪100到150自己试着调节温度 吹壳子 ,先用美工刀或者薄的东西引开口,慢慢的就好弄了

对。 我就是沿着缝隙, 撬了一点缝隙, 发现跟普通的不一样, 不敢往下撬了, 怕断裂了。

往边缘的缝隙里面吹热风进去吗

网友:
报风险  不承担风险 要么换总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我就是沿着缝隙, 撬了一点缝隙, 发现跟普通的不一样, 不敢往下撬了, 怕断裂了。

往边缘的缝 ...

如果他是胶粘的,直接吹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100到150自己试着调节温度 吹壳子 ,先用美工刀或者薄的东西引开口,慢慢的就好弄了

吹壳子是吹那个部分呢,   整体吗, 还是触摸屏的边缘。。

网友C:
拿吹风吹吧   手术刀  慢慢划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拿吹风吹吧   手术刀  慢慢划吧

从缝隙部分开始,  背后边加热边撬开吗。

网友:
最好是报总程的价

网友:
第一次搞风险很大

网友:
慢慢来,控制好风险就可以

网友:
这个活儿风险挺大的,注意报价技巧!

网友:
用吹风机吹吧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缝隙部分开始,  背后边加热边撬开吗。

可以啊   注意   排线

网友:
最好先报下风险,不太好换,最好用吹风筒加热

网友:
外屏可单换  内屏不可单换 换内屏就得拆外屏  所以就得一块换 换总成价格报

网友:
买个手握的风枪    拆胶水屏  很好用

网友:
用风枪吹着佻 有风险

网友:
上半部分一起更换就可以

网友:
不过触摸屏和屏也可以分离单独更换

网友:
吹风机加撬刀

网友:
最好报个总成的价格

网友:
感觉这个就是手机分屏一样、有风险、最好报总成、然后用风枪吹、刀慢慢刮、小心排线

网友:
溫度低一點 用點耐心吧

网友:
换上部分!!!!!!!!!!

网友:
最好小心点。。用电吹风搞。。。

网友:
这机必须要报风险 低温对着边缘吹 轻轻的敲吧弄开一点就好弄了

网友:
报总成的价格,不同意在报换内屏的价格并同时报上风险,包括外观这方面都 要说明。

网友:
拆这种屏可要小心了

网友:
这样搞吃力不讨好的,直接整个上半部分换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戴尔的也差不多。确实不好搞得

网友:
先把上半部分拆下来吧 好像屏幕下面有螺丝

网友:
有风险,换总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