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笔记本mos管4835GM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6-05-29):
p沟道mos管

网友A:
就用P沟道的代换,一般在电源接口附近找

网友:
其它料板中找个P沟道的一般都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用P沟道的代换,一般在电源接口附近找

找到了一个fds6679az,但是它的g跟s极有两个类似整流二极管的东西,可以用来代换4835gm吗

网友:
是P的就行了

网友B:
楼主是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业余的?

哈哈,新手,望多多指教

网友:
从其他主板差不多的位置找个吧

网友:
成功点亮,感谢师傅们的回复

网友:
笔记本板子上很普通的P管子了

网友C:
联想主板的预供电电路里的一般都是p沟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联想主板的预供电电路里的一般都是p沟道的

换了mos管开机或充电瞬间发烫是什么原因?开机的时候能显示,充电也能充电,发热应该是电流过大,我换的是一模一样的型号啊!怎么会发烫呢?请教

网友:
保护隔离的P管都行

网友E:
p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p 就可以了

发热呃?什么情况呢!请教

网友F:
发热很烫吗  一般管子没有完全导通会发烫  量量g极电压和sd阻值

网友:
从别的主板找个差不多位置的换

网友:
电源接口附件的p管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换了mos管开机或充电瞬间发烫是什么原因?开机的时候能显示,充电也能充电,发热应该是电流过大,我换的 ...

你看看后即有没有短路 P沟道管子烧了 很可能后即有问题

网友:
4407 比较常见 好找

网友:
换一个P管就可以 了。

网友:
既然能亮,后级短路的可能性小,G级控制电压不正常可能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发热很烫吗  一般管子没有完全导通会发烫  量量g极电压和sd阻值

G极电压16v左右
S跟d阻值在五百多
应该有问题
但是g极电压由哪里来的呢?
保护隔离两个mos管的g极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后即有没有短路 P沟道管子烧了 很可能后即有问题

后极没有短路,在换好mos管后,能点亮机器,但是开一分钟左右管子发烫,mos输出的电压由原先的19v降到16v左右,g极电压也在16v左右,sd阻值500多应该正常,怀疑g极电压,但是g极电压哪里来的?请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后极没有短路,在换好mos管后,能点亮机器,但是开一分钟左右管子发烫,mos输出的电压由原先的19v降到16v ...

那你查查MOS管的控制级通到哪里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你查查MOS管的控制级通到哪里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否发烫

一般华硕的保护隔离管的控制级是通电源管理芯片的

网友:
P沟MOS管都可以换啊

网友:
形状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在料板隔离电路找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后即有没有短路 P沟道管子烧了 很可能后即有问题

两个mos管的g极是连到了一个104的排阻,我把排阻拆掉了,mos管不发热了,而且可以开机正常,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mos管开机或充电瞬间发烫是什么原因?开机的时候能显示,充电也能充电,发热应该是电流过大,我换的 ...

一般是前级供电电流过大,可以在供电的脚并联几个电阻试试看,并联分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G极电压16v左右
S跟d阻值在五百多
应该有问题

看点位查查G极来源  可调节的话将其调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