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BA流程,为什么SF里的比自动加G表的快那么多?

楼主(2016-05-29):
自动加G表里的BA速度好慢好慢,还有什么好办法来加读取的坏道吗?低格只能加写入的坏道

网友A:
G表 可以修复~ P表有数据 只能屏蔽 很久以前学的 都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表 可以修复~ P表有数据 只能屏蔽 很久以前学的 都忘记了

呵呵!你这什么逻辑?G表是用户坏道列表(用户使用中产生坏道时自动映射),P表是工厂坏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这什么逻辑?G表是用户坏道列表(用户使用中产生坏道时自动映射),P表是工厂坏道表!

受教了  数据恢复方面的 忘记的差不多了  有的记混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表 可以修复~ P表有数据 只能屏蔽 很久以前学的 都忘记了

我只是问BA流程,和P表什么关系?BA流程就是加G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问BA流程,和P表什么关系?BA流程就是加G表而已

不是太懂 还要请教 请教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