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R63MB6F1.REV.F.换桥改me亮机

楼主(2016-05-29):
客户送修一台HP.TPNQ118,说用得好好的关机后再开就坏了,拔掉电池插上稳压电源一按开关,电流直上2安,赶紧拔掉了插头。拆机裸板打值,PL22对地短路,

再仔细看看,有个小管Q66已烧糊。

拆掉Q66打值D极也是对地短路的。+3VS5去的地方很多,一烧机,是PCH挂了。订回PCH换好后,电流一路跳变到1.2A却不亮机。拆下板的BIOS芯片读出BIOS资料,替换ME后再刷回去亮机了。
现在将换了ME的BIOS分享给朋友们。
亮机,有图有真相....

网友A:
有没有换ME的教程。。。加分鼓励。

网友:
bios的合成分离不会  有机会学习一下

网友:
me-怎么办啊,迅维讲的太复杂了,没搞懂

网友:
什么是ME啊!

网友:
楼主,能透点口风么,BIOS合成分离难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ME的教程。。。加分鼓励。

这个是用UEFITOOL查看原BIOS的ME版本,然后下一个新的ME ,使用Winhex替换旧ME

网友B:
lz的开机慢吗?我刷了个版号一样的按开关要10多20秒才亮机,亮机还提示bios错误

网友:
lz的是什么型号的呀,我的是e066tx版号旁边写的B,刷了之后开机提示warng!!! spi rom not in bios spi support list please contact your bios vendor这个,

网友C:
关键是新ME在哪里能下到

网友:
INTEL管理引擎

网友:
这个好像很牛B的样子  高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新ME在哪里能下到

迅维网也有呀,我在迅维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开机慢吗?我刷了个版号一样的按开关要10多20秒才亮机,亮机还提示bios错误

板号在上贴子有拍图,有需要的对照板号下,开机正常不慢

网友D:
已下载,开机可显,亮机不慢……。但是用半小时左右自动掉电。有可能是你ME 9.0.20.167版本不对应这个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下载,开机可显,亮机不慢……。但是用半小时左右自动掉电。有可能是你ME 9.0.20.167版本不对应这个板号 ...

和原机ME版本号是一样的,没有换其他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下载,开机可显,亮机不慢……。但是用半小时左右自动掉电。有可能是你ME 9.0.20.167版本不对应这个板号 ...

你都能开机用半小时了,这是不定时掉电,如果是我,我会先考虑散热、温控电路、全板的供电是否稳定、波形是否纯净、双踪抓抓波对比信号谁先掉……